楼主(2018-07-14):
变频器运放芯片TL0741怎么测量其好坏啊,用什么可以替代?谢谢

网友A:
可以用TL0841代替。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他俩一样的,好像只是等级不一样。

网友C:
全名叫运算放大器,其实就是一个放大倍数可调的放大器,输入电压*放大倍数=输出电压,测量输入输出电压,符合这个规律的一般都是好的。

网友D:
应该是TL074I,4个运放比较测。

网友E:
能更换就换了吧,又不是很贵

网友F:
无它。用虚短丶虚断四字检测好坏,足矣。

网友G:
741四运放?是通用的。我们是用υA741,单运放,或者是LM324是四运放。嘻嘻

网友H:
根据外围电路是否满足计算公式判定

网友I(2018-10-03):
咸老师说的是
     用虚短丶虚断四字检测好坏,足矣

网友J:
你应该问的是TL074I  不是TL07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