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4):
  西门子s7-1200绝对控制指令的 Execute这个是脉冲触发点吗?  如果是常开触点会不会出问题?
 如果我把Execute 改成脉冲触点,脉冲走完后会有信号给M2047.0这个地址吗?

楼主:
  大神们 ,我这样写在控制的时候喜欢报错

网友A:
   西门子s7-1200绝对控制指令的 Execute这个是脉冲触发点吗?

   答 : 是的 。就是绝对位移的执行位。

   如果是常开触点会不会出问题?

   答 : 用常开点不会出现问题 , 但请加一个上升沿检测指令

   脉冲走完后会有信号给M2047.0这个地址吗?

   答 : 是的,完成定位后 M2047.0 会置位。

网友A:
 以前写的程序 。。。 你随便参考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有没有用过profiBUS DP 这个通讯。 你有手册吗?手册在哪里可以找的到?

网友B:
定位用三菱的多方便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哪个系列的,用本体输出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西门子有些地方是不行

楼主(2018-08-13):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主动回原点与被动回原点有什么区别? 原理是什么? 麻烦详细的解释一下或发个回原点的资料! 谢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