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4):
本人刚刚接触变频电源这一块,想了解下变频电源里面变压器比例计算的方式,就是说例如对于八千瓦的机器变压器比例是1:5的那我怎么计算变压器对于电流的影响呢,有这方面的大神帮忙解析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这个问题是专业基础知识。在模电数电,电路分析的教科书里都会有经典描述。不是电专业的?不论是中专教材,还是大专教材都有。

变压器的输入输出电压比等于输入输出电流的反比。输入与输出的功率保持一致(忽略了变压器的损耗)。

网友B:
变频电源的变压器因为电源存在大量的谐波分量,计算方式与常规电力变压器不一样,其电感量以及饱和系数等等参数选用值,与常规电力变压器相差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电专业的,半路出家,我想问下,例如15千瓦的机器,变压器比例1:4,输入电压380v,输出额定电,1750v,怎样计算额定电流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也就是说我这样问是没有办法给出答案的是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指的15kW是负载的功率吗?是单向的还是三相的?有对应的公式来计算的。对于变压器的输出,kW指的就是有功功率。千瓦数除以电压,就是负载电流A。这里负载电流是变压器输出的线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15KW是指uv变频电源的额定功率,电源的输入端是三相380v,输出端接uv灯管,输出电压额定值是1750v,uv电源上的变压器比例是1:4的,所以我想问下这个变压器的比例和输出电流的关系,不太懂这么专业的知识。

网友A:
就是欧姆定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仅仅是欧姆定律,谢谢你的帮助,我去问问研发部的大神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嘿,那你也说说呀?怎么算的?嘻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研发的大神基本不在,我也琢磨呢!

网友A:
其实,工程设计上,许多的参数都是估算,没有精确计算。相对于计算的差别,取决于估算的条件和取舍。工程计算,往往会忽略许多不确定因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