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4):
离心水泵220KW,三菱fr840如何选型,LD和SLD什么意思,三菱销售都搞不清

楼主:
电机220KW,电流409A

网友A:
放大更新一下:

网友B:
SLD是超轻负载,LD是轻负载。这个选型样本上有说明。

楼主:
我这个离心水泵应该属于那种负载那

楼主:
下载样本上看到以下解释

SLD额定超轻型负载110% 60秒,120% 3秒(反限时特性)(周围气温40℃)
LD额定轻型负载120% 60秒,150% 3秒(反限时特性)(周围气温50℃)

根据这个看,SLD就能满足要求,额定电流432A,电机电流409A,选择185K就可以,各位高手看下,没问题吧

网友C:
哈哈;你肯定碰到了个假的销售;
F840本身就是风机水泵型的,你参照LD的规格选;

网友D:
离心泵,典型的风机泵类负载特性。选轻载LD即可。

网友C:
选04810的就够了;

网友E:
水泵,风机类按LD选择,也就是轻载。SLD是超轻载,几乎就是空载了,这个参数没什么意义的。

网友C:
A800系列除了SLD LD外,还有ND(一般负载)HD(重型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