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什么鬼?

楼主(2018-07-14):
在一个配电箱里的,不认的,干什么用,作用是干嘛呢?

网友A:
这是不是一个时间继电器呀。

网友B:
我是不懂的,下面的话是猜:
猜想是传感器(广泛)的控制面板,分AB两路,引脚上由7,8,9连接传感部件,用的是4-20mA电流环。
而5,6,10和3,4,11是继电器的输出。有可能是用来作为报警使用。其报警点由面板上的旋钮设定。
面板上同时还有其它一些参数的设定。
作用嘛,比如监测电压,或电流。
上面的话是猜的,笑笑好了,别当真。还是坐等大神出场解答吧。

网友C:
好像是车辆检测器,用于停车场管理的。

网友D:
比利时BEA MATRIX-D数位感应环传感器.

网友E:
传感器控制盒

楼主:
这个价格可是不便宜,大题问了下,要两千多,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