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温控器E5CC代码ASCII

楼主(2018-07-14):
本人最近遇到一个项目,只想用触摸屏来设置和读取温控器的温度,温控器是欧姆龙E5CC和昆仑通态7062H触摸屏485通讯不上。触摸屏设置如下图
我看了一下温控器说明书,E5CC传送代码是ASCII,不是RTU
请问一下E5CC能否设成RTU格式的?哪位大侠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A:
仔细看看它的说明书,看看通信协议能否设置为Modbus RTU或者Modbus ASCII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提醒,通讯协议有MODBUS RTU
可现在还是通讯不上,还麻烦高手帮我分析分析,十分感谢

楼主:
终于搞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提醒,通讯协议有MODBUS RTU,可现在还是通讯不上,还麻烦高手帮我分析分析,十分感谢
两边通信参数保持一致、触摸屏上预读、预写的寄存器地址设置正确、接线正确!

网友B:
回复 楼主:
哪里没设置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线接错了

网友C(2023-10-31):
楼主私个联系方式,有问题请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