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5):
我们的配电系统要做继保改造,几十年的东西,已经没有原始资料可查,好多回路带的负载很杂,很难计算准确的定值,正巧前几年改了几个多功能表,有通讯口,通过组态王读取一段时间的电流值,作为改造时的参考。
联系国内厂家找到仪表说明书,设置好参数,读取的数据怎么都感觉不对,后来多次找厂家询问,给我一个答复是把地址偏移92,果然是正确的,再一次领教这种寄存器地址不对的问题。
组态王是6.53,WIN7/64位操作系统,启动运行时提示“历史库服务程序没有启动”,通过“开始-程序-运行”在对话框中输入:C:\Program Files (x86)\kingview\HistorySvr.exe,按回车键,问题解决,不过有个缺陷,再次启动还要要如此操作一次。方法来源于百度,只是修正了一下安装路径,百度上的应该是XP时代的。

网友A(2019-04-04):
附件里面也么有说怎么解决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件里面也么有说怎么解决呀
通过“开始-程序-运行”在对话框中输入:C:\Program Files (x86)\kingview\HistorySvr.exe,按回车键,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