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5):
该S300PLC项目当中增加了十几台皮帶机·现在需要对皮帶机进行失速保护·就是在皮帶机从动轮上安装个感应轮·失速开关检测感应轮旋转脉冲·程序怎么编呢?

网友A:
做一个通电通电延时继电器,用从轮检测到的信号复位时间继电器

网友B:
现在有现成的这种测速传感器,从动轮上安装个旋转的感应支架,程序直接检测有无信号就行。连延时都可以在传感器上调节

网友A:
施耐德XSAV11801速度开关,普通接近开关比这种速度开关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