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5):
不都道保险丝是怎么算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接触器220V M5和接触器220V M5的区别

网友B:
写错了吧,你写的一模一样,能有什么区别。

网友C:
不知道是哪里的保险丝,好像图没传上来;
没看懂1楼所述,不知楼主是如何理解的。

网友D:
回答楼主“请教各位大神保险丝怎么选择”这个题目:

熔断器的额定电流In的选择是根据负载电流以及负载性质来进行选择。对于一般的阻性负载,通常等于负载电流或者稍大于负载电流,即In ≥ Irn;对于容性或感性负载来说,由于冲击电流的存在,通常选择为负载电流的1.5~2.5倍,即In ≥(1.5~2.5)Irn。如果是多个负载,则是这些负载电流的总和。这里的负载电流泛指负载的额定电流。

熔断器的额定电压Un,不论哪一种负载性质,都是等于或稍大于负载的额定电压,即Un ≥ Ul。

至于楼主的“保险丝是怎么算出来的”我也不知道怎样回答。

网友E:
楼主要说的熔断器吧,最起码分普通用途和电子元件保护的快速保护用途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接触器220V M5和接触器220V M5的区别
m5 m7吧

网友C:
好久不与接触器打交道,原来M5、M7是(线圈)代号;如果说个接触器型号或厂家,就容易理解些。

网友G:
我的问题是,现在还有人再用保险丝?那东西多落后呀。现在就是家庭都在用自动开关(断路器)了。带漏保的。多好,多省事呀。跳闸就是找问题然后操作重新合闸即可。保险那玩意,换起来可麻烦了。是吧?

网友H:
回复 网友G:
话说以前见到有个单位,有专人负责换保险丝的,这是要叫人下岗的节奏吗?
我觉得保险丝起码可以保证熔断,断路器有粘连的几率吧

网友A:
回复 网友G:
直接说问题点最好带图  我们直接帮你解决

网友G:
断路器有连点的?断路器是双联的,都连上的几率是多少呢?嘻嘻

另外,为了保持岗位有人,这个岗位不惜技术进步的冲击,也要守着,是嘛?

网友I:
保险丝应该是接到指示灯回路的吧,保护指示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