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5):
回原点,决对定位指令都正常,相对定位正转也正常,就是反转速度很慢,监控显示y0断断续续的,求助。

楼主:
程序是样板程序

网友A:
监控下执行反转时对应的脉冲频率是否正常。

网友B:
运转时监视脉冲频率,如果脉冲不对,但是你的程序和设置是样板,那应该就是放大器问题了。如果脉冲数对的,那你可以考虑是不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C:
反转时脉冲频率肯定与正转不一样吧;

网友D(2018-09-13):
考虑PLC与伺服驱动器的连接线脚位是否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