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弗斯Fc-360,看不出运行频率来源,谁给的?

楼主(2018-07-15):
丹弗斯Fc-360,看不出运行频率来源,谁给的?正常生产中,运转正常。

网友A:
看看说明书参数就知道了

楼主:
如果能知道,就不用发了

网友B:
键盘 端子 模拟量 通讯。别的不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看说明书参数就知道了
这个牌子看说明书都不知道,我调过一次,要打电话给售后才弄好

网友D:
这个估计没说明书谁也看不出来吧,端子也不像普通的变频器那样明显。

网友E:
看18 ,19,33端子定义吧

网友F:
回复 网友A:
又被我记住了,不要在技术区随便回复啊!

网友G:
18 19一般定义是正转/反转;
没有用通讯功能、也没有模拟量接线,那么频率应当就是面板设定或多段速了;

网友H:
无非就是自己给的,电位器给的,模拟量给的,通信给的。
看样子是自己给的,从面板设定的吧。

楼主:
谢谢您。频率来源参数3一15,设为1,即模拟输入53给,但53端子什么又都没有接。也搞不清33端子干什么用?33端子接了线现设为16,即:预置参考值位 0,不知道啥意思。求解

网友G:
哈哈;那你把33端子断开看还没有频率;

网友I:
控制端子那4条线都接了什么?除了启动停止还有呢?

楼主:
没接,图上可以明显看到

网友G:
端子33是切换用的,接通时应当使用内部设定频率;
断开时对应外部模拟量输入;
所以你把33断开,频率应当就变0了;

网友J:
丹佛斯的变频器没怎么调过,应该还是看端子的定义吧,官网上有说明书http://www.4006119988.com/ReferenceList.aspx?1=1&product=FC+360&page=1

楼主:
谢谢各位亲们,前辈们的回复。尤其感谢楼上15楼的前辈。向您学习致敬!

网友K:
33端子是脉冲输入,如果没有其他的线了,33就是脉冲作为频率指令。在还有其他频率指令的情况下(电压、电流、通信写入),有的应用是脉冲反馈,就是开通PID功能,脉冲反馈转速

楼主:
谢谢楼上前辈。找到说明书介绍了,但看不懂,什么叫"预置参考值位"?即变频器33脚,参数现改为"16",即"预置参考值  0",如图,不知道啥意思?

网友L:
回复 楼主:
还是类似于其它变频器的多段速,实际应用中可能是选择通过数字量定义切换选择一个速度。看参数3-10。

网友J:
回复 楼主:
客气了,我也是接触工控行业没多久,咱们互相学习

网友M(2018-10-03):
好深奥,难理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