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与威纶通触屏不能用9600.8.E.1 格式?

楼主(2018-07-15):
通信格式用9600.7.E.1可正常通信使用,但我把两者的数据位都改成8,也就是9600.8.E.1。
却连接不上,怎么回事?

网友A:
PLC的COM1口默认9600 7 E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的COM1口默认9600 7 E 1
PLC我用com2,而且在开机是有设置是8位

网友A:
COM2只能工作在mast状态,如果连触屏工作在slave状态则程序中不能出现通讯指令。

网友A:
另外8位数据好像只支持RTU模式,与此有关的几个特M需要设置。

网友B:
台达PLC通信口默认通信协议是Modbus ASCII,那么数据位一般是7位的!如果要设置为Modbus RTU,则要写一小段程序实现Modbus RTU协议

网友C:
用9600.7.E.1可正常通信,为什么非要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9600.7.E.1可正常通信,为什么非要改呢?
什么都想试试,还打算用单片机连接PLC,单片机做A/D转换,单片机的数据是8位的。

楼主(2019-04-27):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教教我怎么改成RTU模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9600.7.E.1可正常通信,为什么非要改呢?
什么都想试试,还打算用单片机连接PLC,单片机做A/D转换,单片机的数据是8位的。
用单片机和PLC通信,那么一般建议用Modbus RTU通信协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教教我怎么改成RTU模式。
台达PLC做Modbus RTU从站的话,需要写一小段程序:
01、通信协议:MODBUS RTU
02、起始位:1位
03、数据位:8位
04、校验方式:偶校验
05、停止位:1位
06、波特率:9600bps
07、站号:1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教教我怎么改成RTU模式。
第一行:MOV H87 D1120表明程序通信格式设置为无起始符、无第一结束符、无第二结束符、波特率为19200bps、停止位为1位、校验方式为偶校验、数据长度为8位。详情可见台达系列通信手册,如下所示:
第二行:MOV H1 D1121,表明从站地址是01,可依次设置为02、03、04、05、06……根据从站个数进行设置。详情可见台达通信手册,如下所示:
第三行:MOV K100 D1038,表明PLC作为从站时,响应主站命令的延迟时间为100ms,详情可见台达通信手册,如下所示:
第四行:SET M1120,是通信格式设定保持用标志位,详情见台达系列手册,如下所示:
第五行:SET M1143,表明选择MODBUS RTU通信协议,详情可见台达系列手册,如下所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教教我怎么改成RTU模式。
设置后各元件对应的Modbus地址如下所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教教我怎么改成RTU模式。
通信测试如下:
举例一:
比如要用串口调试助手对PLC的Y0进行置位操作,可以用串口调试助手对PLC发送如下数据:
01 05 05 00 FF 00 8C F6
Y0置位有效后,PLC会原样返回如下数据给串口调试助手的
01 05 05 00 FF 00 8C F6
解释如下:
01:PLC从站地址
05:MODBUS RTU功能码
05 00:Y0的MODBUS RTU地址,查上面的表格可知
FF:对Y0置位
00:Y0原状态
8C F6:计算出的CRC校验,高位在后,低位在前
CRC计算小工具如下所示:

这之前,请使用USB转RS485 接PLC的COM2口
硬件接线无误后,请点击手动发送进行测试

网友B:
举例二:
比如要用串口调试助手对PLC的Y1进行复位操作,可以用串口调试助手对PLC发送如下数据:
01 05 05 01 00 00 9C C6
Y1复位有效后,PLC会原样返回如下数据给串口调试助手的
01 05 05 01 00 00 9C C6
解释如下:
01:PLC从站地址
05:MODBUS RTU功能码
05 01:Y1的MODBUS RTU地址,查上面的表格可知
00:对Y1复位
00:Y1原状态
9C C6:计算出的CRC校验,高位在后,低位在前
CRC计算小工具如下所示:

这之前,请使用USB转RS485 接PLC的COM2口
硬件接线无误后,请点击手动发送进行测试

网友B:
各功能码介绍如下:
(一)对X、Y、M等元件进行读操作的话,一般使用功能码02或者01
比如要对X0-X7进行读操作的话,假如PLC地址是01,那么串口调试助手应该给PLC发送如下数据:
01 02 04 00 00 08 78 FC
解释如下:
01:PLC从站地址
02:功能码
04 00:是X0的地址
00 08:连续读8个,所以是00 08
78 FC:计算出的CRC校验
PLC收到命令后,会返回如下数据(假如X0-X7状态全为1):
01 02 01 FF E1 C8
解释如下:
01:PLC从站地址
02:功能码
01:字节计数,因为X0-X7共8位计1个字节,不足8位按1个字节算,超过8位按2个字节计算
FF:X0-X7的状态
E1 C8:CRC校验

网友B:
(二)对Y、M、S单个元件进行置位、复位操作一般用功能码05;对多个进行置位、复位一般用15功能码
比如要对Y0-Y7全部置位,假如PLC地址是01,那么串口调试助手应该向PLC发送如下数据:
01 0F 05 00 00 08 01 FF BE 80
解释如下:
01:地址码
0F:功能码,10进制就是15
05 00:Y0的地址
00 08:连续对Y0-Y7进行写操作,所以是8个
01:是字节计数,连续对Y0-Y7进行写操作,共计是1个字节
FF:预写的数据,我们要求是对Y0-Y7全部置位
BE 80:计算出的CRC校验
PLC收到命令后,会给串口调试助手返回如下数据:
01 0F 05 00 00 08 54 C1
01:地址
0F:功能码
05 00:Y0地址
00 08:预写的个数,Y0-Y7
54 C1:CRC校验

网友B:
(三)对D寄存器进行读操作,一般使用功能码03,
比如我们要读D0 D1的数据,假如D0=16#0012 D1=16#0034,假如PLC地址是01
应该用串口调试助手给PLC发送如下数据:
01 03 10 00 00 02 C0 CB
解释如下:
01:PLC地址
03:功能码
10 00:D0地址,查上面两个表可知道
00 02:读寄存器的个数,因为读D0 D1两个
C0 CB:计算出的CRC校验
当PLC收到此命令后,会向串口调试助手返回如下数据:
01 03 04 00 12 00 34 5B E1
解释如下:
01:PLC地址
03:功能码
04:字节计数,这里注意一下,因为读的是D0 D1两个寄存器,一个寄存器是16位,也就是2个字节,那么两个寄存器自然就是4个字节了
00 12:D0的数据
00 34:D1的数据
5B E1:CRC校验数据

网友B:
(四)对多路D寄存器进行写操作,一般使用16功能码
比如我们要对D2 D3 D4进行写操作,D2=16#0020,D3=16#0011,D4=16#1001,假如PLC地址是01,串口调试助手应该向PLC发送如下数据:
01 10 10 02 00 03 06 00 20 00 11 10 01 0E 48
解释如下:
01:PLC地址
10:功能码,10进制就是16了
10 02:D2的地址
00 03:预写的寄存器个数,因为写的是D2 D3 D4,所以是00 03
06:字节计数,因为是3个寄存器,所以就是6个字节
00 20:写D2的数据
00 11:写D3的数据
10 01:写D4的数据
0E 48:计算出的CRC校验
当PLC接收到此命令后,会返回如下数据给串口调试助手
01 10 10 02 00 03 25 08
解释如下:
01:PLC地址
10:功能码
10 02:D2地址
00 03:寄存器个数
25 08:CRC校验

网友B:
附上PLC程序和串口调试助手:

网友D:
收藏了,版主威武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非常感谢,我明晚试验下,再次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非常感谢,我明晚试验下,再次谢谢
这都几年了!你还没搞定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去年开始真正学习PLC,此前是2015年买过一本书,是西门子S200,我很认真的看了大部分,但没有买实物回来试验。跟着丢一边了。
这几年在厂里做电工,看到厂里多台不同厂家的设备都用到了台达PLC和威纶通触屏,于是买回来了实物回来学习,这个PLC还买了两个二手的回来,近期试验联机通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去年开始真正学习PLC,此前是2015年买过一本书,是西门子S200,我很认真的看了大部分,但没有买实物回来试验。跟着丢一边了。
这几年在厂里做电工,看到厂里多台不同厂家的设备都用到了台达PLC和威纶通触屏,于是买回来了实物回来学习,这个PLC还买了两个二手的回来,近期试验联机通讯。
精神可嘉!有问题来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