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三菱PLC定时器应用程序问题,怎么改?(20180716)

楼主(2018-07-16):
大家好,有个问题请教一下,用的三菱PLC FX3SA,用一个定时器T14,单位是100ms,也就是说定时设定值输入5S,实际只有0.5S,输入50S,才是5S,现在的问题是,我想要定时设定值输入5S,实际也是5S,怎么改程序啊,可以改吗?把D240乘10?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FX3S 定时器T0到T62定时单位是100ms,可以将输入值乘以10倍,再作为定时器的设定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家好,有个问题请教一下,用的三菱PLC FX3SA,用一个定时器T14,单位是100ms,也就是说定时设定值输入5S,实际只有0.5S,输入50S,才是5S,现在的问题是,我想要定时设定值输入5S,实际也是5S,怎么改程序啊,可以改吗?把D240乘10?
求大神指点
触摸屏相应画面可以设置小数位吧!你把那个数值输入框的属性点出来截图上来看一下!
当然plc程序里乘10也行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怎么弄,MUL D240 K10 D241,然后把D241作为输入值? 不太知道怎么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这是MCGS,好像不行

网友C:
我接触的触摸屏都有小数点移位功能,往前移动1位即可

网友B:
基本属性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改这个只能控制它是几位数,整数几位,小数几位,我试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得改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D:
昆仑通泰,按照图示选项设置,就可以输入50.0,而PLC相对应的为500。。。

网友B:
回复 楼主:
那就plc程序里改呗,只要能达到工艺要求好用就行!

网友E:
屏上直接设一位小数点不就可以了;多简单的事;

网友F:
你可以加个小数点

楼主:
感谢大家, 已经弄好了,改的程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