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6):
台达RA RB RC 的作用和MO M1 M2 M3 M4 M5
GND AFM ACI +10V AVI GND MCM M01的作用和功能请教大神指教一下

网友A:
这种问题,与其求人,不如靠自己查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资料呀

网友A:
http://www.deltagreentech.com.cn/
访问台达官网,VFD-M系列手册下载即可

网友B:
楼上好脾气~

台达变频器数字量输出点,RA是多功能Relay输出接点——常开点a,RB是多功能Relay输出接点——常闭点b,RC是多功能Relay输出接点共同端——公共端。

RB.RC是一对常闭触点,短路保护用的。MO M1 M2 M3 M4 M5这几个是多段速用的吧?

建议您看一下台达 VFD-M 配线手册,在这个链接直接下载↓↓
http://www.deltagreentech.com.cn/download-7ba8145c-d78d-4a35-8b96-35bf9c16b544.html

网友C:
标准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