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6):
这样控制长期有什么影响,请教大神

网友A:
可以的,用大一级的变频器带电机没问题。

网友B:
   完全可以,重载的还特意放大一个等级,我见过的重载天车上变频器功率甚至是电机功率的1.7倍,而且还选用的是ABB的变频器。

网友C:
可以的,我们11KW的控制3KW的电机,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通电的时侯变频器电容炸了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D:
回复 楼主:
电压等级,接线方式等等检查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在通电的时侯变频器电容炸了是什么问题呀!
炸机肯定不会大马拉小车引起的,我们调试设备时经常大小混搭的

网友F:
天车提升系统,变频器建议大于电机1.5倍。否则容易造成溜钩。

网友G:
没问题;电流参数设置下就行了;

网友H:
肯定没问题的,大牛拉小车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是过载保护电流要设置一下。

网友I:
炸电容是因为受潮吧

网友J:
搅拌机就是经常变频器比电机大一个等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有可能

网友K:
完全没有问题呀,你说的电容炸了的话可能是变频器自身的问题,绝对不会是因为带0.75KW电机引起的!

网友L:
炸电容很有可能就是受潮了,和电机小无关。特别是台达的变频器爱炸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L:
是的,我用的就是台达

网友M:
变频器比电机的功率大了一倍,连续使用没有问题的。电容器炸,原因很多,但与电机和变频器的功率不一致毫无关系。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N:
完全没有问题,我这里新的一台就是用的1.5KW控制的0.75的电机,设定好电机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O:
这个可以的,合理设置参数,普通场合大一个等级是比较合适的,器件有裕量更安全些。。。

网友P:
导致电容炸有以下原因:1.电源电压太高;2.电容失效或漏电,应该环境湿度太大....1.5KW变频器可以控制0.75KW电机,参数要从新设置一下!

网友Q:
炸机是接线错误或者内部短路

网友R:
可以长期,安全的使用的。

网友S:
引用 楼主:
我在通电的时侯变频器电容炸了是什么问题呀!

会不会把220V的1.5KW变频器接到380V的电源上?

网友T:
电容一般安装设计的时候都留有余地的啊,不容易坏的。
 是不是超压使用了。

网友U:
根据负载情况保护参数要设定合理。

网友V:
可以用,炸机可能接线问题,以前我同事把电机线接错端子导致过炸机。

网友W(2019-01-29):
过去的内容重新谈个人看法。。应该可以。保护参数降到最低。我这样带过,关键时刻能起到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