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输出方式,推挽型和互补型的电路图有懂的吗

楼主(2018-07-16):
哪位师傅知道编码器推挽型和互补型的电路图,例下图

楼主:
P=推挽型电路
F=互补型电路

网友A:
各种输出形式图

网友A:
各种输出形式

楼主:
谢谢楼上的师傅
不过我就想知道推挽型和互补型电路什么样

网友B:
推挽型上面的图片就是,互补型没听说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这张图形是推挽输出吧。
不过人家为什么说P=推挽型,F=互补型

网友B:
回复 楼主:
找他们的售后电话问问,售后肯定知道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师傅
不过我就想知道推挽型和互补型电路什么样
百度一下,大把的图

网友D:
驱动输出,虽然好用,是不是受限于输出电平的限制?只有TTL的是驱动输出?而推挽,互补型的输出电压范围很宽范。HTL的也行?

一般的输出频率不高的用集电极开路型的,频率很高用推挽型的。我一般都是使用HTL输出的,很少用TTL的。

网友E:
你将产品资料发上来看看,哪里应该有图
这二种输出好像容易搞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