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6):
西门子1200的plc,两个AI模块,一个ai模块四个通道接的1号,2号,3号出水的模拟量反馈,还有一个AI模块接的是调节池液位的模拟量反馈,现在触摸屏上不显示1号,2号,3号的数值,分别把1 2 3号反馈的线接到旁边模块上调节池液位的反馈通道上就可以显示,电磁流量计是四线制的,求大神指点。。。。

楼主:
是不是我写的让人看不懂?我只是个菜鸡

网友A:
读取的就是旁边通到的数据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读取的数据不一样

网友B:
接到旁边的模块显示正常。说明电磁流量计输出正常。还是你原来接流量计的模块有问题?如果能方便看程序,看是否读到信号,就好办了。

网友C:
先把万用表毫安档分别串进这几个信号回路,如果测出来的信号是0,有可能是极性接错;如果大于20毫安,可能是有其他电源串入,尤其是4线制和2线制传感器混用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把接线理顺,确认通道正确,电流测量正常的情况下,检查或者监视程序,一步步排查。

网友D:
如果你液位那个原本显示正常,你给接到这边流量模块看看显示怎么样

网友E:
换到旁边,能正常显示,说明电磁流量计正常。第一个模块的设置对了吗?是设置电流输入还是电压输入呢?

网友F:
监控原始数据有没有

网友G:
换到其他点位可以显示
说明输入没有问题,连电脑监控看看程序里面数据如何
要是程序里面有变量,那么就看看人机的地址有没有问题!

网友C:
有时候是自己一些小失误造成的,昨天我测试PLC读取RTD没问题,今天就报警,检查发现是少加了一条端子跨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