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6):
客户一个铝管定长切断上的变频器坏了。380v1.5kw的结果客户买了个欧瑞的220v1.5kw的,结果安装上去能用,但是用了2天,但是速度跟不上,电机也没有烧。其实就是电压低,转速跟不上,导致管子拉伸速度超过定长行走的速度。

我找个了易能en630的变频器,矢量型的,安装上去,调节参数,太多了。记录一下。
第一天我改的参数,f01.00改为 7高速端子设定频率。f01.15运行命令改为1端子控制。f01.17改为1.0s加速时间。 f01.18改为0.5s减速时间。然后f08.25改为91,意思为x5端子采用脉冲频率输入有效。

这样客户用欧姆龙晶体管plc发脉冲控制变频器的速度。正反转用端子控制。客户启动,对应的速度不对原来发的脉冲对应的17hz,对应我的变频器是8hz左右,改一下f7.09 脉冲输入最大频率,原来为10khz,改为5khz,这次频率变为17hz左右了。跟以前差不多。客户说没问题。结果第二天给我电话说停机了4次。昨天晚上用了第二天,又报警2次。e-14是igbt模块保护。
问厂家,厂家说是过电流,或者负载太重,或者线有问题等等原因都有可能。要我改一下参数。静等明天结果。

这次追加一堆参数看效果。
f00.24改为1,矢量控制模式。f02.00等于2改为转速启动跟踪,f02.11停机方式改为1 自由停机。
然后f15.01=1.5kw f15.02=380v 15。03=3.7a 15.04=50hz 15.05=1400转。这些是电机参数,默认的,不用改。看看对应不对应。

下面改报警复位参数。f19.01=2,自动复位次数2次。f19。02,自动复位时间1s。 f19.04,过载报警系数120%。

今天刚电话跟客户沟通改好。静等结果。

客户机器原理,就是来了铝管,通过编码器测长度,到了长度,锯片落下切割,落下的同时行走,切完了,锯片回位,同时行走机构后退,回到原点,等待第二次长度到数,在开始切,如此往复循环。就是频率左右行走,和频繁上下切割。
装了几百台变频器,没遇到这么报警的。觉的负载不重,结果还是报警了。不知道是不是电机220v运行搞出问题了。还是哪里出问题了。以前我改的大理石机器,频繁正反转,0.1s启停时间,没接制动电阻,也不会报警。

网友A:
楼主的思路正确,建议再检查一下运行导轨等机械部分,也不排除电机有问题,电机有问题也是会导致变频器频繁报警,当某一次保护来不及时候就直接炸鸡,不是第一次见

网友B:
你这个应用是追剪,电机要带编码器矢量运行

楼主:
f02.00等于2改为转速启动跟踪,f02.11停机方式改为1 自由停机。不要自由停机,改为减速停机,和正常启动好了。
跟踪启动,和自由停机,时间慢一拍,跟不上去速度。估计惯性大的缘故。减速停机速度从20hz到0hz 0.5s就没问题了。

是追剪。好像不是那么严格的样子,频率18-25都行的感觉。自由停机时间肯定超过0.5s了。所以慢半拍,改为减速停机做到了0.5s就停止了。现在问题已经解决。我估计这个问题的最关键好像是矢量功能的应用。技术经理说一定要用矢量功能这个地方,不要用vf控制。

网友C:
不错谢谢经验分享,变频器调试很关键

楼主:
昨天又去了。说是报警e-14.厂家就是说电机问题,温度高的话,有匝间短路问题。然后客户拿到一个大电机厂,电机厂用实验平台测试这个电机,说是一点问题没有,用2500v电压做匝间短路击穿实验,没有问题。但是客户还是买个1.5kw的电机300元。纯铜电机。买回来装上去,本来一点问题没有,结果客户实验时候走到中间,停顿2s 2s左右,然后又行走。
客户以为我变频器不行呢,结果晚上8点去了。不好用,还是停顿。跟广州厂家沟通,听不懂他说话,他又不会普通话,没法好好沟通。把厂家发来的变频器装上去,开始用的5次没事,到第六次实验还是停顿。 最后我想了想,是不是计米器的那个编码器没行走的事情导致的,最后还真是,用手转动那个计米轮,启动切断就不会停顿了。我估计是有个寄存器,连续干3次如果计米轮没计算就会停顿一下。超过3次,每次都停顿。

还有个设置问题,我当时按照变频器 没告诉我一个参数,就是同步速度,调试时候速度30,按前进按钮对应变频器应该是25hz,这样的速度才是合适的速度。结果厂家没告诉我。就会导致不同步的情况。

最后这个拉管厂,因为电机匝间问题,显示烧坏了变频器的一路igbt导致电机行走抖动。然后厂家分析减速机问题,买了个减速机,结果不行,然后又买了个变频器,结果买错了,买了220v的。我又换个380v的因为匝间短路问题,一晚上报警3-5次。然后又换了电机,出现停顿问题。然后又把厂家发来的变频器换上,还是停顿。最后找到问题是必须正常使用才不会停顿。

一个电机导致变频器问题,最后  电机 ,变频器,减速机,全部换了。

你们说是不是电机问题,电机厂不承认电机有问题。他也不认为有问题,因为8个小时就报警3-5次,还能正常运行。

网友D:
    这里要注意一个问题,变频器的工作频率若调的太低会出现扭矩大幅下降的问题,到5HZ时其扭矩已经很小很小。

网友A:
楼主最终还是检查出电机问题,以前我也遇到过,印刷机传动电机频繁报警,电机万用表检测不出问题,电机直接接380 也是可以运行,但是不定时会出现变频器炸鸡,最后电机送回去厂家检测台彻底拆机检测,也是不明显的线圈短路(新电机出厂,几率和彩票差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D:
厂家设计也不可能设计到5hz运行,运行频率16hz-25hz,带减速机的。关键这里的大电机厂 用2500v耐压测试 竟然说电机一点问题没有。工频跑起来没事。变频器运行就偶尔报警。新换电机就不报了。所以估计是电机问题,没有确切证据。

网友D:
    我公司的一台康普艾40立方螺杆空压机使用的电机为250KW的,前些年出现了频繁调闸的故障,空开、接触器及控制电路都进行了仔细的维修,但仍然调闸,本单位用电桥测三相绕组电阻平衡、做耐压试验也正常,后又送到电机厂测试,也说没有问题,但装机后就是频繁调闸。后来更换了一台别的同型号空压机的电机后就正常了。现在这台电机已经放了七、八年了,没有再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看来,电机检测设备有待进一步更新啊。耐压正玄波2500v也测试不出来有问题。必须带负载,升温以后,用变频器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肯定是电机有问题。但是现有的电机厂的检测设备还真没办法测出来。那个电机厂的技术员跟我沟通还笑话我,说是他们的设备很牛2500v测了都没问题,肯定不是电机的问题。我也只能笑笑了。咱也没设备检测就是电机问题。

网友E:
回复 楼主:
匝间短路不一定接地,用2500v电压做匝间短路击穿实验未必能查出问题,用电桥测三相绕组电阻平衡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厂家设计也不可能设计到5hz运行,运行频率16hz-25hz,带减速机的。关键这里的大电机厂 用2500v耐压测试 竟然说电机一点问题没有。工频跑起来没事。变频器运行就偶尔报警。新换电机就不报了。所以估计是电机问题,没有确切证据。
思路很好。电机耐压测试的关键是,高电压2500V真的是500V吗?有没有确认过?我曾经用过那种1000V的耐压测试表,是电池的,结果因为电池没电了,输出的实际电压特别的低。换块新电池,1000V的电压就出来了。

其实为了确认,你可以用示波器采用电阻分压,测试它的2500V输出电压,看看是真的还是假的?嘻嘻

其实你的分析我也认同。变频器的输出是高次谐波很多的,1000多伏的瞬态电压峰值,完全是平常事。只不过是瞬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