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6):
EJA530A压力变送器,最大工作压力10Mpa,出厂量程2.5Mpa,量程能该6Mpa吗?修改的量程最大值以最大工作压力为准,还是以出厂量程为准?哪位大神给科普一下,谢了!!!

网友A:
 EJA530A压力变送器有4个测量量程(即膜盒范围),出厂量程为2.5Mpa,推测应该是C量程,即0.5--10Mpa,量程是能改为6Mpa的。修改的量程最大值是根据工艺的要求来定的。而最大工作压力只是关系到变送器耐压的安全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