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8-07-16):
变频器里的公共点和常开和常闭触点,用来做什么用的

网友A:
变频器的公共点和常开和常闭触点用于信号输出,最原始的应用是输出故障信号,随着产品的升级,输出信号可以编程自定义,能将变频的任意工作状态输出,比如说,可以定义到达40HZ输出,用于控制另一个设备启动或者停止。

网友B:
共共点有几个,不知你说的是哪个?

常开常闭点是可以设置成不同功能的,出厂通常设成故障动作

网友C:
楼主不要重复提问哦。提问时尽量描述详细,告知设备/机器的名牌,参数等基本信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施耐德的

网友D:
楼主是不是想问RA RB RC?
那就是一个可编程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