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6):
车床已经接好线并调试完了,客户突然要求说要接六路电磁水阀,由于控制变压器功率不够,也不好换了,所以直接接在给系

统和驱动供电的变压器上面可以吗?主要是怕有干扰,之前也从来没有在这种变压器上面接过其它的负载

网友A:
你那电磁水阀是一个大线圈的吗?如果是最好不要这样做,因为这种电磁阀容易坏,到时不好更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买的是好的,不发热的那种,可以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主要是想知道接到隔离变压器上面对系统有没有干扰?

网友B:
那种阀功率很大吗?电感线圈的干扰是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种阀功率很大吗?电感线圈的干扰是挺大的
单只功率14W

网友C:
交流线圈吗?要加上的话带上阻容吸收。

网友D:
这种不要图省事
干扰的可能性有80%
电磁阀线圈这货干扰的确是很严重的!

网友E:
电磁阀线圈很多都是220的,考虑接电源相线和零线,经过中间继电器转换吧

网友F:
我在数控上也用过,我没发觉有什么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