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6):
例如,bin转换ASCII码时如果中间有0   如何把中间这个0去掉    例如 十六进制显示  3132 302c 3539 2c33  ASCII码显示 120,59,3   中间那个0如何去掉

网友A:
以上ASCII码应该是两位两位的显示,不可能一个显示3位数,一个显示1位数这情况。。

网友B:
3132 302c 3539 2c33 ASC转出来就是120,59,3 你的数据就是这个,你要怎样?如果你实在要改,把你那一串数据处理一下,30改成00,但是这样你的数据就不对头了

网友C:
你要去掉那个0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以上ASCII码应该是两位两位的显示,不可能一个显示3位数,一个显示1位数这情况。。

3132 302c 3539 2c33
31=1
32=2
30=0
2c=,
35=5
39=9
2c=,
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