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7):
S300 PLC的脉冲检测是怎么做到的,有脉冲时无输出,脉冲停止时有信号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S300 PLC的脉冲检测是怎么做到的,有脉冲时无输出,脉冲停止时有信号输出·

我觉得非高速脉冲的脉冲检测你用个定时器就解决了。

---|/|脉冲输入点信号-------------------------(定时器)

----| |定时器----------------------------------()

定时器的定时时间取决于采集的脉冲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