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数控系统求助

楼主(2018-07-17):
公司有几台广州数控机床,系统GSK928TEii,最近有一台,开机显示屏花屏,按键不管用,拆开主板,拔下插头,清理灰尘后,又好了,用了两三天,又花屏了,有人知道哪里坏了?求指点

网友A:
楼主检查过开关电源供电电压5v是否正常?

网友B:
排线重新固定下试试;不行就送修;

网友C:
检查插件是否松动啦,接触不好。最好找专业人士修理,最好寄回生产厂商返修为好。

网友D(2021-05-28):
GSK980TDi机床出现X轴速度调节器饱和故障,请问老师如何解决

网友D:
哪位大侠回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