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7):
厂区用的电烤箱,之前都是正常使用的,前几天员工反馈,启动后正在用的过程中,用着用着就突然自己跳闸。

最开始怀疑是烤箱的漏保太灵敏了,后来就把烤箱的漏保去掉了,只留了总电源的漏保,测试还是加热一段时间(约20min)后总电源的漏保跳闸。

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来请教论坛的朋友,帮忙分析分析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A:
你这重点检测加热管,还有就是提供烤箱功率,电源断路器电流等等,不一定就是漏电才跳闸,过载也会,

楼主:
我也怀疑是加热管的问题。

我很奇怪的是,为什么用一段时间才会跳闸,那就是说线路本身没问题,应该是跟加热有关系的部件,其中有1种高温的时候有漏电,所以才会跳闸,不知道这个思路对不对?

过载应该不会,因为之前一直是好好用着的,如果过载应该之前也不能正常使用才对。

网友B:
是不是里面的线烤坏了,温度高时,绝缘损坏,造成跳闸。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可能!
我还没有查出来是哪里的问题,所以请教下朋友们,一般来说是哪里的问题,我去一项项检查嘛!

网友C:
有可能是加热管绝缘损坏漏电,也可能是1 楼说的功率是否过大,与漏电不匹配。断了电先用机械万用表的10K档测量加热管的电阻丝出线极与电阻丝外壳是否有漏电?测量中有指针有微微摆也是漏电,电阻丝及外壳之间应阻值该是无穷大。
用10K档量时不要用手摸着表笔头以免带上人体电阻引起误判!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我去试试

网友D:
检查电热管的接线地方吧,最容易出问题,加热管出问题的话外观会比较明显

网友E:
应该是加热管绝缘不好了,工作一会发热绝缘更低了,单位的烘箱就碰到这样的情况,换加热管就好了……

网友F:
楼主这个故障要检查线路有对地现象,可以用摇表检查绝缘情况,发热管是否绝缘损坏?线路有对地,还要检查零线是否对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