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7):
碰到个问题,请教各位师傅一下:
  某小区线路改造后,把原来各户门口的电表统一移到了一楼,方便管理和抄表。
但是,一楼的各个电表后只接出了一根火线,没出零线。各住户的零线还是共用原来的楼单元里的总零线。
   请问,这样接线是否符合规范?如不符合,存在什么隐患?具体违反了那些规范条文的规定呢?

网友A:
电感式的电表或者新的智能电表都是可以正常计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正常计量,
只是觉得如此接线有点不妥,一时又想不起来具体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网友B:
原来的零线是怎么走的?只要都回到火线的变压器二次侧中性点,就没事呀?如果没有回到火线的变压器二次侧中性点,那就有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大会画图,大概情形是这样的,

网友C:
表的零线断了,没继电器的表还可以供电。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图没毛病。我认为没事。

网友D:
估计问题不大,只要这路零线是同一个系统的零线就没事。

网友E:
电表测量两个数据,一个电压信号,一个电流信号,图中的电压电流都测量到了。而且现在很多单相电表也就三个接线端子,1为火线进,2为火线出,3为零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表那块没事。
但是,我有个工友碰到过这种情况:线路为铝线,他检修线路,
用手直接抓图中那根向上的楼层单元总零线,被电得无法挣脱。旁边的监护人用棍子打了一棒,才把人和零线分开。
这是为什么呢?总零线有虚接?

网友B:
回复 楼主:
那说明N线没有接地或者N线有电位,这是对的。不能带电作业,要拉总闸检修。大家共用一颗N线,就有此问题。如果各是个嘛,一颗火线对一颗N线,就只拉一个分闸即可。

零线带电是有可能的。除非拉火线闸。

网友F:
图的接线没问题。

网友G:
按常规做法,单相电源之相线与中性线需一一对应;所述情况线路完好时,使用上应当看不出问题。
不清楚规范方面的情况。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解答。
   在此多说一句,我工友被电以后不久,因为工作调动,不在那里干了,也无从查出被电的具体原因;
但是经过这次事故,心脏落下了个病根,剧烈运动或者其他原因,会引起心跳加快,心慌等症状,他去医院检查,医生也认为跟电击关系密切。
   生命只有一次,一定要小心再小心,谨慎再谨慎哪!

网友H:
图不对,零线没啥事,火线没过电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