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传变频器

楼主(2018-07-17):
我有一台75KW的普传变频器,现在通电里面的接触器不吸合了,控制面板不显示了,检查接触器是好的,有那位大神告知一下,我看了一下,里面有一个继电器控制接触器的不知道是不是,里面的继电器坏了!

网友A:
首先你看看电源驱动板上的红色发光二极管有没有亮?如果不亮,你看看充电电阻是否损坏?使整机供不上电!你说的主控板灯都不亮应该是充电电阻坏了。充电电阻要是完好的话,即使接触器不吸,变频器也是应该有显示的。除非开关电源坏了。

网友B:
如果不知道原理,最好先不要动,研究明白了再动。注意安全。

网友C:
估计电源坏了

网友D:
充电电路故障,或者电源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变频器有两块板子,有一块板子上面的灯是亮的,还有一块是不亮的,有可能就是你说的那种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电源肯定是没有故障的,要就是你说的充电电路故障。

网友E:
不懂还是送外面修吧,自己搞不好小问题你给修成大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充电电阻坏了,修过里面,他换了一个新的充电电阻,不过新问题又来了,现在启动频率就要到20HZ时,变频器就报欠压,电源检查过了,没有问题,他说可能是电容可能有问题。烦闷啊!现在想请教一下,还会有其他问题吗?

网友A:
你首先查一下接触器的触点,简单的方法是:上电,空载测就可以。你把万用表打到交流电压档,你确定接触器吸合了,用电压档直接测触点两端电压。如果有电压,不管多少V,就是有几V的电压,也证明接触器的触点不行了!三相都测一下。原理:如果接触器吸合了,触点两端是不会有电压的。如果接触器触点焦了,就会测出电压。(我说的是测接触器的每一对触点,不是相间)这样测免去了你拆接触器的麻烦!如果没测到电压,这时你把万用表打到小档,如:50V档。只要测出电压,更换接触器。
如果接触器通过上述测量完好,那就检查电解电容吧。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F(2018-10-03):
别着急,,慢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