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电机】设备上接触到的各类减速电机

楼主(2018-07-17):
设备种类比较多,时间跨度比较大,功能、年代、精度各异,拍部分设备减速电机,汇总如下:
电机+摆线针轮减速机,龙门架行走,实际都是低速,早一些用普通电机,现在用变频专用电机。
是电机+涡轮蜗杆减速机的吧,分别功能驱动龙门行走,摇篮旋转,履带牵引。

楼主:
其它减速机:
变频电机驱动,皮带驱动地轴,减速箱,齿轮传动。
大功率直流电机皮带传动,齿轮箱减速,驱动螺杆。
实用,老式力矩电机传动搞得很复杂样子。
也是电机+涡轮蜗杆吧,用于端轴夹紧放松。
既然是电机+减速器,走走量吧,各式各样的。
设备拆机,sew的居多吧,能用上是好东西。

楼主:
单独点赞下西门子吧,新上设备西门子驱动+电机+减速机。
新一代西门子驱动器S120+西门子电机+减速器,看着就稳妥。
进口设备比较特别的电机+减速器,电机都是方的,带编码器,减速器一体,很紧凑,驱动用的也是西门子S120的驱动。

网友A:
楼主图很多,而且很清晰啊,手动赞

网友B:
两级的摆线针用得比较少,以前做一个旋转吧台时候是用两个涡轮减速机串联,减速比20*20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场现拍的,比较杂,个人觉的西门子的s120成套,最后的方形的电机+减速器,还有朋友处那成堆的各式的电机+减速器可以好好研究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摆线针轮这边用的比较多,主要是龙门行走,基本定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