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7):
运用了PID指令,但是对于动作方向的判定我一直很迷惑。比如空调控制温度,制冷的情况下设置温度为27℃,现在温度为30℃。此时方向应该怎么选择。

网友A:
正向动作与反向动作的区别,在模块的地址中的某字符设定,具体看品牌型号的相应说明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设定我是知道的,我想问的什么情况下为正方向什么情况下为负方向

网友B:
正作用和反作用有个很好例子,正作用就是制冷,温度越来越小的时候,输出需要越来越小,温度越来越高的时候,输出越来越大.
反作用就是加热,温度越来越小的时候,输出需要越来越大,温度越来越高的时候,输出越来越小.

网友C:
当反馈值大于PID设定值,要输出降低,才能平衡的为正方向;
当反馈值大于PID设定值,要输出上升,才能平衡的为负方向;

楼主:
回复 网友C:
厉害了,厉害了,一目了然,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很形象谢谢

网友D:
我从来都不分的,正的不行就调成负的,调对了结果就会稳定在设定值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