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SRDA-C0A30A01A-E整流器运行一会报缺相

楼主(2018-07-17):
大家好,有台安川机器人上的整理器冷机开时,可以用个半天,报警之后用五分钟就报警报缺相,我把三相检测的光耦PS2561和运放FA5504S全换掉啦!今天送过去运行了三、四个小时又报缺相,要是检测坏的话,是不是一运行就得报警啊!他们怎么还可以用上半天才报警啊!今天让他们把外围的电路全检查了一下,线接触器和断路器都是好的。求大神们指导下!谢谢

网友A:
电网电压稳不稳,周围是不是有大的用电设备启动,变压器容量够用不够用?线接触器 和断路器内部接触触点接触是否良好?负载是否稳定或有负载变重的情况?电压检测电路你保证全检查了吗?

网友B:
这种只能先确认是输入还是机器本身

网友C:
FA5504S不是运放,是电源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