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多段速控制

楼主(2018-07-17):
为什么变频器正转反转要用屏蔽线控制,普通的电线行吗?可以另接按钮控制多段速行吗?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看使用环境,我们有的地方用普通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变频器正转反转要用屏蔽线控制,普通的电线行吗?可以另接按钮控制多段速行吗?大神指点一下

使用环境良好么普通电线也可以。

按钮可以控制多段速,两个按钮可以控制4个速度,就是以判断二进制状态来切换速度,3个按钮8种速度………………

网友C:
开关量的用普通线是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段速是开关量吗?

网友D:
模拟量就属于连续调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两个按钮可以控制4个速度,不明白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两个按钮可以控制4个速度,不明白
你说明书看了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两个按钮可以控制4个速度,不明白

速度1   开关1:OFF  开关2:OFF
速度2   开关1:ON   开关2:OFF
速度3   开关1:OFF  开关2:ON
速度4   开关1:ON   开关2:ON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多段速是开关量吗?
是开关控制,通过变频器接线端子控制通断,对应的速度通过内部参数设置。有的可以通过4个信号对应16个组合结果,只是都是OFF的时候不动。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两个按钮可以控制4个速度,不明白
2进制一位有0 1二种状态;
那么2位就有4种;
3位就有8种;
4位就有16种;
所以4个多功能端子就可组合出16个多段速;

网友H:
感觉普通线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I:
开关量控制,我就是用普通的电线控制,没出现过啥问题啊

网友J:
说明书来回翻几遍。

网友C:
回复 楼主:
只有开和关两种状态的就是开关量,也就是0和1,多段速度就是多种速度的输出,可以参考8楼

网友K:
回复 楼主:
两个按钮,都不接通时是一个频率,接通一个是一个频率,接通另一个又是一个频率,两个都接通也是一个频率,这样就是四个频率段了,变频器说明书上有频率给定的量程,你可以看下。

楼主:
回复 网友K:
好的

网友L:
第一:变频器的端子控制信号电缆,本着柜内双绞,柜外屏蔽的原则进行安装布线。主要是预防工业现场的干扰。

第二,关于多段速控制,两个开关量进行二进制编码。就是8-4-2-1的算法和概念。不同的编码,具有不同的组合状态。仅此而已,模电数电里的基础知识。

网友M:
普通的电线也可以用,带屏弊的抗干扰更好

网友N:
不管是谁家的变频器,必须要仔细阅读配套的说明书,参考里面的实例,进行接线和参数设置才能正确使用该变频器。

网友O:
感觉没有什么很特别的要求,一般线是可以满足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