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7):
减速电机铭牌50HZ变频器可以调到50HZ以上吗?

网友A:
没有问题,我们经常用使用在85Hz连续运行都没有问题。

网友B:
变频器方面没任何问题;
你应当考虑的是你电机具体可以上升到多少HZ ?

网友C:
普通电机带减速机的话调到60hz没有问题,再高点到100短时间运行将就一下,长时间运行就要考虑你电机的寿命了……

网友D:
这个电机一样,一般都是50HZ的,调到50HZ以上,肯定能用,具体效果那具体要看现场负载等

网友E:
呵呵,我们的复合机经常超速到100 ,稳定工作,变频专用电机

网友F:
要确认的是减速机的变速箱转速和电机最高频率转速是否都允许才行。包括电机的轴承,变速箱的轴承,以及电机动平衡等等机械特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