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定时运行到达时间

楼主(2018-07-17):
变频器有个定时功能,现在选择使用,变频器有2个区间是定时的,一个是定时运行时间,另外一个是定时运行到达时间,这2个功能有什么不同啊,我们的变频器现在是外部端子控制间歇运行的,现在定时功能选择使用了,定时运行到达时间设定130分钟,那130分钟后会停止吗?还是要配合定时运行一起用呢?搞不懂啊,请教下你们

网友A:
真要用定时功能,还是外部加个数显的时间继电器方便,直接控制运行的端子;
时间要调节也简单;

网友B:
定时运行如果经常改变时间,还是用时间继电器方便,维修也简单……在变频器里直接设置我还没用到过……

网友C:
如果是工程设计,建议考虑一下机器以后面对的是操作工人不是维修人员,探讨变频的功能例外

网友A:
想试这个功能也简单。单位不是分钟,就设2分钟,接上线等二分钟看下不就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昨天设置了没停止啊,不知道是不是我用外部端子控制的原因,现在再问下那个累计上电时间到了也会停止吗?跟累计运行时间有区别吗?

网友D:
这个功能还真没留意过,楼主有试验成功吗?

网友E:
我理解,定时是时间的区间,比如说几分钟或几小时,而到达时间是具体的时间,根据设备的时钟来确定几点几分?是这样吧?
外部定时还是更靠谱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