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7):
大佬们,工作需要不咋接触西门子   只会三菱的简单工程   最近想学调用FB的那种结构化编程   据说写大一点的程序方便好调试
但网上找不到三菱结构化编程的教程   是不是直接学习西门子编程  就差不多会了三菱的结构化编程?   那以后这样编程是不是西门子三菱都能用了?思路差不多吗

网友A:
三菱的FB快用起来不太好用表情  日系和德系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B:
区别还是很大的,没有互通性。

网友C:
你如果先学的三菱,那么西门子用用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如果你先学西门子且按照规范用,那么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如果你先学的是富士,那么所有的品牌都不是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如果先学的三菱,那么西门子用用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如果你先学西门子且按照规范用,那么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如果你先学的是富士,那么所有的品牌都不是问题。
难道富士真的是传说中的那么难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如果先学的三菱,那么西门子用用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如果你先学西门子且按照规范用,那么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如果你先学的是富士,那么所有的品牌都不是问题。
难道富士真的是传说中的那么难吗?

富士的不是难,而是规范,完全遵守IEC61131-3规范。

例如:规范中在FB/FC内部是不允许使用全局地址的,必须通过变量IN,IN_OUT引入FB/FC内部的。在西门子,用户可以直接使用全局地址的。

这就导致了对于FB/FC来说,无法实现封装的状况。当然,西门子用户也可以按照规范来用,这就是他说的先学西门子且按照规范使用。

富士中所有的变量都需要命名的,在三菱和西门子中不对其作强制性的,虽然西门子的博图在改变这个状况,但是目前STEP7并不强制必须变量名,因此三菱和西门子并不是软件层面与硬件层面完全隔离的。

还有很多原因,三菱的原因在于要考虑以前用户习惯到现在IEC规范的转变,而西门子的问题在于程序的灵活性与规范之间的权衡。

网友F:
回复 网友E:
理解透彻,说说三菱的FB
怎么我感觉三菱的FB像是假的一样

网友G:
感觉三菱的与西门子的差别还是有点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感觉三菱的与西门子的差别还是有点大。

从结构化编程看来,已经没有多大的区别。

主要的区别在于西门子以字节为单位作为最小多位组合使用,而三菱以字为单位作为最小多位组合使用,当然,有人可能拿出K4M0这种来说,这个不属于结构化编程讨论范畴,这里不作讨论。

其次的X,Y作为输入输出点,I,Q还是A,E作为输入输出点的运用,已经无需考虑了,结构化编程的标签(变量名)定义中已经无所谓这些点定义的名称了。

至于上面有人说三菱的FB象假的一样,主要还是三菱受制于兼容以前的编程习惯,因此对于IEC规范中的整形变量,定义模糊,其数据类型为有符号的WORD,其实你把它作为INT理解就好。

网友H:
不建议用三菱FB,太占容量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C:
你如果先学的三菱,那么西门子用用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如果你先学西门子且按照规范用,那么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如果你先学的是富士,那么所有的品牌都不是问题。
首选富士,没毛病

网友J:
FXCPU 结构化编程手册(软元件·公共说明篇)
FXCPU 结构化编程手册(顺控指令篇)

网上查这两个文档,网站传不上来

楼主:
回复 网友J:
十分感谢

网友K:
三菱的结构化感觉不太好用,可能自己还不太了解,或许是先入为主吧,感觉西门子的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