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这是什么联轴器?

楼主(2018-07-17):
这叫什么联轴器?

网友A:
上面的为柱销连轴器,下面的叫膜片连轴器。
柱销连轴器能受很大的扭矩,适合重载。
膜片连轴器,负载能力要小一些,但是对同心度要求没有那么高。
但是上图的这个连轴器,我也是第一次见到,看样子是冲击或者是同轴度不是很好造成的。不一定非要用这种了,只要能装上,扭矩够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高手呀!我认为损坏到这个程度应该也是同轴度问题,因为拆下来明显看得到不在同心上

网友B:
看间距可以用这种联轴器,扭矩也很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间距可以用这种联轴器,扭矩也很大。
我也用这种连轴器的。

网友C:
图一的可以考虑用轮胎联轴器代换,启动时候还可以降低对减速机的冲击

网友D:
上面那种联轴器我也没有见过,我分析它适用于扭矩大、冲击负荷、转速高、噪音小的传动部位。我建议楼主不要轻易改造为其它形式的,损坏了要分析损坏原因,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不是简单的换新。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图一的可以考虑用轮胎联轴器代换,启动时候还可以降低对减速机的冲击
煤矿比较常见,但是寿命不长。

网友F:
这种定制类的连轴器吧,主要是用于大扭力场吧,昨天才跟同事讨论梅花连轴器,十字连轴器,膜片连轴器的应用区别

网友G:
这个有磨的痕迹,连轴器怎么会磨成这样?

网友C:
回复 网友G:
缓冲件烂后肯定会这样,特别是大负载时候,不用一个班就会这样了

网友H(2018-08-26):
这是柱销连轴器,不过要时磨损这样,估计操作工可能不在旁边,噪音一定不会小的。

楼主(2019-05-07):
回复 楼主:
工艺要求,此联轴器静止状态下是在同心的,在转动到停止后会有一个向上抬的过程,距离4MM左右。

楼主:
应用在冲压钢卷生产线,这种联轴器就是充许有一定的偏心。大概在4MM左右,已从德国原厂购回。谢谢大家。

网友I(2021-05-25):
这应该叫万向节

网友J(2021-09-08):
回复 网友G:
应该是偏心了,联轴器要定期校正保养的,还有就是适用时间到寿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