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7):
新上淘宝买的光栅尺,品牌规格见图。用的欧姆龙cp1L  60点的plc.  控制柜见图。一个400w的步科私服,一个1kw的变频器,位置见图。用plc高速计数器口1。24v光栅尺脉冲输出AB两相接到相应计数口。光栅有屏蔽线,屏蔽线通过plc的地接口,再接到厂房钢梁上。(屏蔽线和光栅尺脉冲输出线很近)问题来了!!开始时,一点都不干扰。测试一段时间(8小时)后,就干扰了,现象:在绝对静止的情况下,高速计数口的脉冲输入无规律跳变。于是换了一台新的光栅尺,一开始也好的,测试了一段时间,(小于1天),也干扰了。大佬们,帮忙分析下问题??????是某宝500多的光栅尺不行吗。。。有好一点的光栅尺推荐吗,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我们的柜子到现场接的够乱了,没想到楼主这更乱,没干扰才怪

楼主:
回复 网友A:
除了新接的线,其它都没干扰。伺服很稳定。

网友B:
开始时,一点都不干扰。测试一段时间(8小时)后,就干扰了
换了一台新的光栅尺,一开始也好的,测试了一段时间,(小于1天),也干扰了

出现干扰是有什么被启动了
只测试光栅尺看看

网友C:
首先排除自身的问题再找光栅尺的问题:1,光栅尺的线是不是和变频器的输出线走一起了?2把变频器的载波频率降下来。3光栅尺的线槽要可靠接地。4把plc的滤波时间加长并可靠接地。5在光栅尺的线上套磁环。

网友D:
我怀疑不是光栅尺的问题,建议出现不稳定时候是否存在附近还有其他的设备在启动,实际应用上,光栅尺,磁栅尺都是非常稳定的,要不考虑一下PLC的电源稳定性吧,这个很多时候不会引起注意的,我在做桥切机时候,用得是磁栅尺,PLC电源经过隔离变压器供电,还没出现过问题,希望这个方案对你有帮助

网友B:
先查光栅比较容易,先在不是8小时/不足一天嘛,试他二天,或可能发现其问题。
上月底,收到7台PLC,客户反映设备一直在库房放置(市场原因),现在发到现场,不能用。
检查没发现问题,回馈信息,要等待?时间再看,结果不知何时,包括电源灯,所有灯都不亮了。
返厂,初检无故障,要求长时间观察,结果要换电源板,还在扯皮中。

网友E:
只买了光栅尺,还是包括读数头配套的??光栅尺是死的,读数头才是活的,也有可能是读数头的问题。。

网友F:
1、光栅尺这种也算是精度反馈用的配件,我是不会也不敢直接在淘宝上买的。
2、这线布的也太乱了些吧,更主要的是布局不合理,如果是我,起码PLC的位置会跟变频器及伺服驱动器对调位置,这关于电机出线及PLC到驱动器轴控线交叉问题,楼主可以细想。
3、干扰问题分几个方面去解决
A、接地线,变频器、伺服驱动器、PLC的地线
B、屏蔽线,光栅尺,PLC,伺服驱动器
C、电源滤波器(别小看这方面)
D、磁环
E、产品本身的抗干扰能力(光栅尺),这也是不敢直接在淘宝购买的原因(不确定因素)
以上这些处理好,就不会出现干扰了。

网友G:
最忌讳的当属PLC放在变频器下面了,变频器的输出正好对着PLC的输入端,哈哈,丝毫不差

网友H:
光栅有屏蔽线,屏蔽线通过plc的地接口,再接到厂房钢梁上。(屏蔽线和光栅尺脉冲输出线很近)
不接钢梁上试试呢,屏蔽线和脉冲线很近,屏蔽线用电工胶带裹起来只露接头。电柜里应该好多接地的,变频器,私服,开关电源,plc等,要分别接地,实在找不到用笨方法,一个一个排除,多花点时间测试。
脉冲进plc的那头加个磁环试试。

网友H:
回复 网友G:
切个扁铁放在两者之间,试试呢

网友I:
先确定干扰源是变频器引起的还是伺服引起的?我估计变频器的可能性有点大,先把变频器输出线加个磁环多绕几圈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H:
问题是现在邪了门了,变频器不输出,不动,光栅尺也无规律跳变。

网友C:
回复 楼主:
变频器改矢量控制试一下。你现在的项目是红外线桥切?

网友J:
你这个地线不行,要接真正的地线。
当受到干扰的时候把变频器关了看看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J:
变频器关了也干扰

网友K:
接地不要接到厂房钢梁上,要单独就近接地,接地要规范。

网友L:
不要接车间的钢梁,我们之前就碰到过类似的情况,不排除车间其他的东西有接钢梁的,会有影响,最好是单独找个1.5米左右的镀锌管砸如地下,单独做接地,并且接线的时候要可靠,我们之前一个检测的项目也是变频器的干扰很严重,怎么处理效果都不好,后来没办法了自己单独做的接地,就好了

网友M:
关电拆线,直到最后只给PLC和光栅尺供电,看看干扰还有不

网友N:
1.屏蔽线要独立线槽,或者套管

2.屏蔽线网一定要接接头外壳

3.坚决不能用普通电缆代替屏蔽线

楼主:
回复 网友N:
统一回复下: 估计是电源的原因,没有装滤波器。淘宝的产品估计滤波做的不好。   后来索性拆了。

网友O(2019-01-02):
嗯,合理的配置很关键。微弱信号,单独走线,加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