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7):
变频器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的区别,还有那个电抗器怎么选

网友A:
制动单元连线制动电阻

网友B:
制动单元 意思是内置制动模块和制动电阻接在变频器的pn上。
制动电阻 只是一个电阻,接在p和b上。

网友C:
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是配套使用的,两者缺一不可。制动单元负责控制,制动电阻负责能耗。电抗器的种类很多了,有输入的电抗器和输出的电抗器之分。具体可以百度搜索“变频器的周边设备”进行扫盲。

网友D:
起重机等势能负载及需快速制动场合必须制动单元加制动电阻使用,水平运动的制动一般变频器直接接制动电阻即可

网友E:
一个制动单元价格不便宜,尽量选择可以直接接制动电阻的型号。有些变频器因为考虑制造成本,没有制动电阻配套的接口,需要加制动单元后再加制动电阻。

网友F:
小功率变频器一般都有内置制动单元,大功率变频器一般外置制动单元;制动电阻连接到制动单元,属于能耗制动,即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电压高于阀值是则通过电阻释放。

网友G:
一般的中小功率变频器内部有内置的自动电阻,当使用大变频器,惯量又很大时,就要加自动电阻,不过自动电阻是配合自动单元的,不能直接接大功率自动电阻!自动电阻和自动单元的作用是减速时或外力谋种原因,使直流母线电压升高时吸收掉直流母线的阀直电压,使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平稳,保护变频器。
电抗器又分为直流电抗器,输入电抗器和输出电抗器,在国内它们属于选件!
输入电抗器的作用是:可以改善变频器的功率因数及抑制谐波电流,滤除谐波电压和谐波电流,改善电网质量。
输出电抗器的作用是:.输出电抗器用于延长变频器的有效传输距离,有效抑制变频器的IGBT模块开关时产生的瞬间高        压,降低电机的噪音,降低涡流损耗, 保护变频器内部的功率开关器件。
 直流电抗器的作用是:主要用于变频器的直流侧,电抗器中流过的具有交流分量的直流电流。主要用途是将叠加在直流电流上的交流分量限定在某一规定值,保持整流电流连续,减小电流脉动值,改善输入功率因数。改善或抑制由于滤波电容器充放电脉冲电流造成的电网电压及电流波形的畸变率

网友H(2019-05-22):
广东奥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为全球用户在功率电阻、色环插件电阻的个性化需求,提供电阻系统定制化方案和产品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产品有:大功率绕线电阻、制动电阻、铝壳电阻、水冷电阻、刹车电阻、波纹电阻、水泥电阻、梯(船)型铝壳电阻、RX24金黄色铝壳电阻、碳膜电阻、金属氧化膜电阻、精密金属膜电阻、高压电阻、负载电阻箱(柜)及其他各种特高特低阻值、无感等各种电阻等

公司严格按照相关认证标志进行全方位的产一体化管理,着力培养全体员工的职业素养和劳动意识,树立员工良好的品德形象,全面提高产品的质量与性能,提升产品的效能比和性价比,全力打造高品质的产品质量,经营符合客户要求水平的产品。本公司开发出的新产品以符合SJ,GB和IEC标准,产品达到MIL标准。公司通过ISO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所有产品通过欧盟ROSH认证、更环保、更安全。

公司现有电阻定制化方案和产品广泛应用于国防建设、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等航空航天、军工兵器、卫星导航、高能物理、铁路基建、公共安全、 电力通信、医疗电子、伺服系统、风能发电、太阳能逆变器、电焊机、高低压电气、电源、数控、仪器仪表、家电等领域。

优良的产品品质,为奥创公司赢得了市场赞誉;完善的售后服务,倍受广大客户承认,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奥创全体同仁将一如既往地奉行“博取众长,精益求精”的企业管理精神,追求“来自社会,回报社会”的企业理念,实现“团结、互助、进取、创新”的企业态度,竭诚相邀广大社会同仁与我们携手,同舟共济,共创辉煌,走向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