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模块型号

楼主(2018-07-17):
一台富士FRENIC MINI变频器,模块上只有SA53776246印字,没有标签,请问这就是模块型号吗?

网友A:
这机器模块坏了也就没有价值了,模块的价格够你买台机器了。型号就是那个了!

网友B:
这个机器故障率较高,应用也较多。

网友C:
这种没修复价值了,模块带着板子整体封装,有一批三菱的也是这样,没必要 ,修也是整体买板来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