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8):
单板上电时,有哪些情况可以使3844的8Pin没有5V?

1.负载短路

2.7Pin自供电二极管

还有哪些情况?

网友A:
我一般都是单独给3844供电,看有没有5v。   如你所说,7脚供电出现故障8脚就没有5V。   电流反馈,尖峰吸收等有问题,7脚供电会出现跳变,

网友B:
7脚无电压,芯片坏。。。

网友C:
什么情况都有可能

网友D:
正常是7脚有17V电压基本就有了。

网友E:
只要芯片是好的,7脚有16V到32V的直流电压,8脚负载不短路的情况下,单独给芯片供电,8脚肯定有5V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