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8):
有一台设备需要3轴伺服,3轴步进想用两台FX3U与一台DOP-B控制,应该如何连接,如何设置。请教各位工控大师!

网友A:
你这个屏后面有几个接口,是否支持多通道连接,最好是有这多通道功能。
不然就用两个PLC通信,再其中一个连屏。

网友B:
三个的三个 就6个 三菱不支持吧 松下和台达可以带6个划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一台设备需要3轴伺服,3轴步进想用两台FX3U与一台DOP-B控制,应该如何连接,如何设置。请教各位工控大师!

一台PLC上接3台伺服,一个PLC上接3个步进,DOP-B的COM2接一台PLC,COM3上接另一台PLC。

网友D:
当然是加485BD扩展板~~

网友E:
DOP-B用的哪一款?
型号不同后面通讯口也不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两个plc间的程序可以连起来吗,N:N?

网友C:
引用 网友E:
DOP-B用的哪一款?
型号不同后面通讯口也不一样的;

B05以下的机型可以在PLC侧加装FX3U-485-BD。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台达哪个型号可以控制六轴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两个plc间的程序可以连起来吗,N:N?

你需要加装通讯模块或者通讯板。

话说连在一个触摸屏上了还要N:N干什么呢?

网友E:
如果二个PLC走通讯,屏只连其中一台PLC,就每台PLC上加一个FX3U-485BD通讯板;

网友B:
回复 楼主:
24sv2 4轴200K 2轴10K 步进用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A:
6个轴,也可以用一个FX5U自带4轴加一个FX5-16EX/ET-H模块。一个模块控制2轴。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连屏的plc数据可以写,不连屏的数据,比如步进的频率,脉冲量如何更改

网友A:
不连屏的PLC对应的数据先通讯到连屏的PLC,再到屏中去修改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