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8):
160KW变频器拖132KW电机,加速没事,正常空载运行时电流60A,减速停机报过压,但是加载到70A时减速就没事。

这是什么原因,负载越小减速应该越容易啊,求解

网友A:
空载运行60A?这就不对了吧?感觉输出有问题。大家分析分析。

网友B:
个人建议会不会是设备停机是惯性太大呢?

网友C:
惯性太大,减速时间设定太短吗

网友D:
空载电流这么小呀!你减速时间是多少?是否太短了,按理说你空载的话不存在设备惯性问题,还有你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是否正常……

网友E:
这么大电机已经有制动单元及电阻。楼主可以尝试延长减速时间。
楼主控制的是什么负载?风机,还是起重提升?不同负载,要不同分析。

网友F:
如果有直流母线电压控制器的话,激活这个控制器使能,就可以避免减速报过电压故障。如果没有这个功能,加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如果不允许加,那就把减速时间的斜坡设的更长一些。总之这个问题不是棘手问题。就是调整参数或硬件结构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空载电流不应该小吗,其它的变频器拖这台电机也是这电流,可以确定电机没事

楼主:
回复 网友C:
难道空载比带载惯性还大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同样的减速时间,带载可以,空载就不行呢,
 没有用刹车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考虑应用场合,我加载用的是励磁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但讨论的不是怎么解决这个故障,
想搞懂为什么电流大可以减速,电流小反而报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F:
可以说变频器个电机都没问题,这是我用来试机的,

网友G:
设备惯性太大,减速时间过短。

网友A:
同意13楼说法,调整减速时间。

网友H:
应该是起重机吧,加减速时间是设为5秒吧

网友F:
回复 楼主:
你这个现象应该是有误的,这不符合原理,如果说,制动过程的时间快了报故障,制动过程时间慢了没有报故障,这符合原理。

直流母线电压升高是怎么来的呢?是因为电机制动电流回灌到了直流母线给电容器充电,把电压充高的。如果在制动过程有消耗或旁路掉回灌的充电电流,就不会是直流母线电压冲高。这是变频器的工作原理。充电电流大只能更加快直流母线电压升高。怎么会不报故障?你的问题肯定还有其他的现象或状态,没有说?没有发现?

你这个系统的直流母线有制动功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