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8):
康耐士VC5-120这款主机信号无法在电脑屏幕上显示,怀疑是显卡问题,如何处理,哪位大神点下

网友A:
显示器通电但显示无信号吗?关机断电检查内存条看看;不行的话,关机断电,重新插拔显卡,检查显示器的电源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显示器,信号线都换过了,还是不行,所以才确定是显卡问题的,但康耐视的主机显卡不知道是不是跟普通电脑一样,可以拔插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先看看是不是独立显卡的主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就是不敢断电拆开来看,一断电影像系统连不上,数据没法选把的话,设备整个就开不上起来了,所以才想问下有没有对这VC5-120这款康耐视主机熟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