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kw电机直起

楼主(2018-07-18):
在现场看到一个22kw的电机,直起。热继没注意,看了下空开,配个63A。还没安装呢。
我在纳闷这样能启动吗,难道是我多虑了,难道选空开不要考虑启动电流吗

网友A:
D型空开没事吧

网友B:
电源处容量够大没问题,是不是负载较重?星三角降压启动也会降低转矩的。

网友C:
我也认为D型的没有问题.

网友D:
D型我用过100A启动30KW不会跳

网友E:
主要看电源的容量够不够大;

网友F:
以前看书说7.5KW的就要星三角,

网友G:
132KW都可以直接启动,主要看电源容量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以前看书说7.5KW的就要星三角,
7.5kw以前在我们农村 都是刀闸直启!

网友I:
D63的开关只接启动22KW的没有问题!
我们以前公司工程就有这样做的!为了成本!

网友J:
是否会跳闸还得看负载的状况,如果你带个深井水泵估计就麻烦了

网友K:
我感觉也没有什么问题,你可以试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处容量够大没问题,是不是负载较重?星三角降压启动也会降低转矩的。

引用 网友E:
主要看电源的容量够不够大;

这是什么意思,我可以理解其上级开关配的足够大吗

网友L:
回复 楼主:
当然不是这个,是变压器容量对电机的功率,变压器剩余容量比电机容量大4倍就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M:
看负载情况和开关的(实际)特性,可以先按原有方案安装。
另,断路器的类型或型号。

网友N:
短路器都有短时间过载能力,22KW用63A断路器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L:
当然不是这个,是变压器容量对电机的功率,变压器剩余容量比电机容量大4倍就可以直接启动。
22kw,电机四倍容量,这个我觉得工厂里随便一个变压器应该都能有富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看负载情况和开关的(实际)特性,可以先按原有方案安装。
另,断路器的类型或型号。
具体型号有空上传,因为与我设备有连锁,还真要看看到时候的效果

网友O:
很多化工厂的水泵,30KW都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P:
真的是节省成本,电源足够大,线路余量大,应该没问题、

楼主:
正泰的 NXB-63的。

网友Q:
你按照额定电流1.5--2.5倍来选,普通三相22KW电机,额定电流大约45A,那么你就选63--120A就行了。如果重载启动的,启动时间很长的,你就加大一点。最好不要直接启动,采用降压启动为好....

网友M:
查NXB-63为小型断路器,不了解现在的产品情况如何,在以往则不推荐作为动力配电用或较大电动机的控制。

网友R:
回复 网友Q:
22kW的电机,额定电流45A是怎么算的?晕菜了呀!

网友B:
回复 网友R:
口算的,差不多在这范围左右,主要与电机极对数有关系,还有功率因素。

网友B:
全压起动的笼型电动机的容量,与其所在系统容量的比值、机械负载的要求及电机本身的结构有关,而不取决于电机的容量。
 通用用电设备配电设计规范
 GB 50055-93
 第1.0.2条 本规范适用于工业与民用新建和扩建工程的通用用电设备配电设计。
 第二章 电动机
 第三节 电动机的起动
 第2.3.2条 交流电动机起动时,配电母线上的电压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在一般情况下,电动机频繁起动时,不宜低于额定电压的90%;电动机不频繁起动时,不宜低于额定电压的85%。
 二、配电母线上未接照明或其他对电压波动较敏感的负荷,且电动机不频繁起动时,不应低于额定电压的80%。
 三、配电母线上未接其他用电设备时,可按保证电动机起动转矩的条件决定;对于低压电动机,尚应保证接触器线圈的电压不低于释放电压。
 第2.3.3条 笼型电动机和同步电动机起动方式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当符合下列条件时,电动机应全压起动:
 1.电动机起动时,配电母线的电压符合本规范第2.3.2条的规定;
 2.机械能承受电动机全压起动时的冲击转矩;
 3.制造厂对电动机的起动方式无特殊规定。
 二、当不符合全压起动的条件时,电动机宜降压起动,或选用其他适当的起动方式。
 三、当有调速要求时,电动机的起动方式应与调速方式相配合。

 一个简单的经验公式供各位参考:
 起动电流/额定电流≤(3+电源总容量/起动电动机容量)/4 ,满足这个条件可以采用直接启动。

网友S:
前面有提到,直起,主要看电源的容量。对于开关,瞬间的过电流问题不大,热继亦如此。关键是电源的容量,直起的瞬间,会使电网有被拉低的现象,就不好了。影响周边的电子设备正常工作。

干嘛要直起?小功率的软起,也没多少钱嘛,为什么要省?直起总是让人提心吊胆的。

网友T:
引用 网友S:
前面有提到,直起,主要看电源的容量。对于开关,瞬间的过电流问题不大,热继亦如此。关键是电源的容量,直起的瞬间,会使电网有被拉低的现象,就不好了。影响周边的电子设备正常工作。

干嘛要直起?小功率的软起,也没多少钱嘛,为什么要省?直起总是让人提心吊胆的。
一个软起可以买多个接触器,现在买设备都是能便宜一点就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R:
22kW的电机,额定电流45A是怎么算的?晕菜了呀!
一般都是这么算的吧,今天去看了下,电机名牌上额定电流44.5

网友U:
我厂有几个设备的电机是11KW,7.5KW的,都是直接一个接触器 直接运行。未见有问题

网友R:
回复 楼主:
具体怎么算的您没有说呀!

22kW,除以电压不是等于100A吗?按380V算也比45A大很多呀!我猜肯定不是这样算的!

网友S:
回复 网友T:
是呀,软起比接触器贵,变频器比软起贵。嘻嘻。

但是接触器直起,多森的呀?每次启动,都会有提心吊胆的那种感觉呢。而且直起对机械旋转部件的冲击也是很大的。

网友V:
有条件还是联系减压启动或者变频启动,对电网和设备都要好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R:
具体怎么算的您没有说呀!

22kW,除以电压不是等于100A吗?按380V算也比45A大很多呀!我猜肯定不是这样算的!
三相电动机功率P=√3UIcosφ?(P=功率,√3=1.732,U=电压,I=电流,cosφ=功率因数,取0.7-0.85之间,?计算取0.75)

我一般口算380V的电机,就是直接电机功率乘以2,

网友R: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R:
具体怎么算的您没有说呀!

22kW,除以电压不是等于100A吗?按380V算也比45A大很多呀!我猜肯定不是这样算的!
三相电动机功率P=√3UIcosφ?(P=功率,√3=1.732,U=电压,I=电流,cosφ=功率因数,取0.7-0.85之间,?计算取0.75)

我一般口算380V的电机,就是直接电机功率乘以2,

噢噢,原来是这样算的,那就是22000=1.732×380×I×0.75对吧,I算下来等于44.5A,和您说的一样!

谢谢分享!

网友W:
断路器的选择:额定电压大于等于电路额定电压,额定电流大于等于电路额定电流,热脱扣器电流等于电路电流,电磁脱扣器的瞬时脱扣电流大于电路工作峰值,一般大于等于1.5倍起动电流。

网友X:
开关没问题

网友Y:
开关小点了吧,直接启动得看变压器容量

网友Z:
是偏小了。但如果轻载的情况下很快就过了。

网友Q:
电机电流为I=P/(1.732Ucosφ)=22/(1.732x0.38x0.75=44.89A,四舍五入难道不是45A吗?关键这么大的电机功率因素不高哦....经验公式每千瓦2安,22KW就是44A....

网友AA:
以前遇到过新厂房空开选型错误,造成机床一启动11kw主电机,空开就跳电。所以空开选型很重要,尤其是大电机直启,必须选电动机用类型。至于电流大小,如楼上所说,经验公式电机功率乘2,一般情况都这么估。

网友AB:
开关不考虑启动电流的,这么大直接启动有点危险

网友AC:
看了不少回复,看来不少人对如何选用电动机的空开基本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此例中22Kw电机是直起用63A空开,楼主有点担心是否可行?三相380V笼形电机的电流可用功率乘2来估算,是44A。那么用63A空开巳可以了,一般以电机电流乘1.5来选用。这其中有二个问题,如何确定电机能直起?为什么选空开要按1.5倍电流选?
 1. 25楼已列出国标中的要求,一般情况起动时电压降为10%就可直接起动,那么如何知道该电机起动时电压降在10%以内呢?这就要知道变压器的额定电流与电动机的起动电流及变压器的阻抗电压。阻抗电压一般在5%左右,它表示当变压器的负载电流等于额定电流时,输出端电压降为5%。所以一般变压器的输出电压是400V,满负荷时刚好380V。现在在380V上还允许下降10%,也即还可以增加二倍的额定电流。也就是说变压器的原有负荷电流加上电机的起动电流,只要小于变压器3倍的额定电流,就可以直接起动。假如现在变压器是100KVA,额定电流150A(估算、容量乘1.5),3倍电流是450A,现在变压器巳有负荷电流100A,能否直起22KW电机?起动电流以7倍计,是311.5A,加上已有电流100A是411.5A,小于450A是可以直起的。一般而言只要电机容量小于变压器容量的20%,就可放心地直起。
 2. 第二个问题,为何选空开要乘1.5?一般的塑壳空开,瞬时动作电流是额定电流的10倍,动作时间小于0.1秒。而电机的起动电流达7倍,而且在第一、二周波还要翻倍,因此在选用空开时电机的起动电流要以14-15倍额定电流来计算,才能保证在直起时空开不跳闸。63A空开的动作电流是630A,22KW电机的起动电流以14倍计是623A,小于630A所以可以保证起动时不动作,但巳没有余地。
  有些空开分C型、D型,前者的动作电流是10倍,后者D型是15倍。所以电机用就选用D型。

网友AD:
这个启动,主要是电网的容量,如何末端电压波动不大,就可以直接来启动。

网友AE:
22KW轻载可以直起

网友AF:
回复 楼主:
变压器的供电容量,跟开关不是绝对关系

网友AG:
是的,有条件你干脆配个变频器,没有条件的,直接买个星三角启动柜就好了。

网友AH(2019-01-25):
引用 楼主:
在现场看到一个22kw的电机,直起。热继没注意,看了下空开,配个63A。还没安装呢。
我在纳闷这样能启动吗,难道是我多虑了,难道选空开不要考虑启动电流吗
选动力型63安正符合要求直启没关系。

网友AI:
以前试过D63断路器带22KW星三角启动,常常跳。一量电压偏低,换D80的就没事了。

网友AF:
电源容量狗就没有问题。我之前用32A的启动15KW 的不行,换40A的直接启动,活塞空压机

网友AJ:
回复 网友R:
貌似你忘记电机是3根线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