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8):
变频器带的电机 驱动一个物料小车 在程序中控制的小车的进入和出来,用两个接近传感器,分别检测小车的进入和出来的到位  程序设置 一旦检测到这两个信号  即认为进入或出来到位  这时要求小车停止,其他机构开始取料,等等。。。

那么这种情况下,小车的停止 变频器需要接制动电阻么?  一般情况下来说的话。 谢谢!

网友A:
运行频率多少?负载多大?

网友B:
刹车时间很短要加;

网友C:
看负载吧,有些变频器负载小,0点几秒就可以停下来

网友D:
我感觉你这个需要很快的停车,应该加自动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负载大约100KG左右   需要吗?

网友E:
主要定位需不需要很准确

网友F:
定位控制,应该有制动功能。这样更好调节和满足现场需求。没有制动,即便可以,调整起来也比较有难度。当然如果允许利用直流制动也是可以的。无需外部加电阻和制动单元。

网友G:
小功率变频器自带制动单元,参数设置直流制动试一下效果……

网友H:
配料用的小车,变频3.7KW,电机一拖二,不算小车自重,物料1.2吨,变频没有使用制动电阻,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I:
楼主可以在停止限位前加限位,给变频器减速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