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8):
今天接到一台送修的英威腾CHF100A 18.5KW的机器,打开机器,机器里面肮脏不堪,经过强力风机的猛吹,刷子的清理
只有,发现了开关管炸裂,3844B芯片牺牲,还有无数个贴片,光耦,TL431都牺牲了,好在线路板损坏不严重,
75A IGBT模块幸存,看来还是很有修好的价值的

说干就干,拆除所有损坏的元件,清理PCB洗净,然后就用我的直流调压台慢慢加电压试开关电源

很幸运,当屏幕出现字符的时候,告诉我开关电源修复好了,测了一下5V 24V 正负15V各路电压都很OK

但是我仔细看了一下屏幕,居然显示P.OFF,一看就是电源已经关闭的意思,我琢磨着,这不开关电源

已经修复了么?怎么还提示这个?一看直流母线电压都有530V,检测电路也没毛病

我于是撤掉电压,等屏幕熄灭了,再次加电,这下发现了一些端倪

加电以后,没听见继电器那熟悉的声音,只见屏幕直接点亮,出现P.OFF,我开始还想难道是继电器控制电路
有问题?

我试着短接了一下PC1光耦,在板子右上角边缘,继电器吸合了,看来此电路没问题

那究竟是什么问题呢?

我再看了一下我加电压的位置,在图片上,黑线在N,红线P加在上面,就是模块的整流输出处,这个应该是没加错的

直流经过限流电阻,给电容充电,电压上升足够了,继电器吸合,也没毛病

最后我终于反应过来,看到旁边的一个三相检测电路,突然恍然大悟,因为这个电路还没屏蔽掉,它没有检测到三相
电源,光耦就会输出信号给主板,主板就认为已经关闭电源(如果只有两路那就报缺相—)

对,一定是这样,我果断吧画圈处的光耦输出短接,再次上电,OK机器终于出现了熟悉的频率给定画面,加运行
顺利测驱动电压电流,至此机器修复完成

这个机器拆除模块以后要把三个A7840拆下,解除没有模块的报警!

网友A:
   好经验,值得分享。

网友B:
这个电路是不是不装模块,直接短接上桥触发GE和输出端就可以解除报警。

网友C:
写的很详细,对初学者很有帮助。支持一下

网友D:
有图 有过程  顶一个

网友E:
楼主写的挺详细,写的也挺好,但我感觉修电源不见得非得把模块拆掉吧,那样不是很麻烦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拿走7840的办法,就能屏蔽

楼主:
回复 网友E:
测试驱动最好还是把模块拿走,准确测好驱动电压,负压还有驱动电流,有些模块相对好拆的我都拆下了,实在很难拆卸的就拿走电容,串两个灯泡进行测试

网友F:
果然是机器里面肮脏不堪~~

网友G(2018-12-20):
回复 楼主:
驱动电流怎么测?

网友H:
拆模块太麻烦了

网友I(2021-01-21):
好经验,值得分享!

网友J(2022-05-18):
拆7840太麻烦,直接6 7脚短接起来,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