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寄存器d数值被改变

楼主(2018-07-18):
根据需要。触摸屏上面添加了个不良超多少报警, 一开始选的是d200+(具体忘记了),后面发现输入数值,原来的总产量也跟着改变了。改远一点,d661,然后影响到了d661附近的寄存器了,看使用情况也看不出哪里有问题。d661只在触摸屏上面用了。指点一下

楼主:
一开始改d200+的时候由于其他的寄存器一样有使用,所以异常发现了当时由于在外面,时间关系就随便测试个远一点的寄存器直接用了,也没发现有异常。最近别人告知改完后设备异常多了许多,人不在现场估计但是估计是其他寄存器数值被影响的原因。只是找不到源头。

楼主:
第三张图上面,我使用的寄存器d661,就用了一次。与其他使用的寄存器也隔了很远,偏偏就影响到了其他寄存器的使用了。说得不是很明白。见谅

网友A:
请上传你的触摸屏程序和完整的PLC程序。

网友B:
这种记录数据的应该用加1上升沿指令~~

网友C:
一般C版说了上传程序,就是要查完整的程序才能帮你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现场有同事确认了是其他因素造成的了。说明用D661没有影响。只不过我以前是用的D200+的有影响到,下次在设备那里遇到我还来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