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与MCGS通讯

楼主(2018-07-19):
大家好,我用的信捷XCC系列,想跟MCGS进行通讯,百度了一些资料,看别人的MCGS设备窗口有信捷的设备驱动,直接勾选就可以,我的怎么找不到,如图,是要设置什么吗,进行什么操作,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好,我用的信捷XCC系列,想跟MCGS进行通讯,百度了一些资料,看别人的MCGS设备窗口有信捷的设备驱动,直接勾选就可以,我的怎么找不到,如图,是要设置什么吗,进行什么操作,谢谢
找不到的话,用莫迪康的Modbus RTU也可以的!
相关对照表如下:

网友B:
这个找下你买屏的供应商吧,我们找不到驱动的时候就是找供应商的

网友C:
刚看了一下,确实默认安装的没有信捷的驱动,可以跟mcgs和信捷的售后沟通,也可能有已完成的驱动,没有的话就得走通用协议,如2楼的方式。

网友D:
先问下MCGS的客服吧;

网友A:
也可以去官网更新一下驱动!看看会不会有信捷PLC!

网友E:
如果仅仅是买几台触摸屏的话供应商压根就不理你。

网友F:
想省事的话,换个威纶通之类的屏,直接有信捷的plc。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