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9):
各位老师,松下FP-XH C60T的PLC怎么和松下RS232C数据线无法连接?请支教

网友A:
232不是很简单,又不需要设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就是连接不起呀,老是无法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置又是正确的,都是按照那个上面设置设置的,但是就是不能把PLC里面的导程序出来。

楼主:
怎么连接怎么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二楼的师兄,我现在下的是松下的GR7版本的编程软件,但是它仍然显示无法与松下FP-XH 60T的PLC连接。用的是松下RS232C的USB数据线。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232不是很简单,又不需要设定
二楼的师兄,我现在下的是松下的GR7版本的编程软件,但是它仍然显示无法与松下FP-XH 60T的PLC连接。用的是松下RS232C的USB数据线。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USB的看看驱动安装好了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师兄师兄安装了的安装的,但是还是连接不起。

网友A:
那你需要把电脑发来看看了

网友B:
松下XHC60T与电脑的编程线用“USB-USBmini”线就可以了

网友C:
问题是你要用232做什么?如果是一般的传程序,可以用USB,也可以用端子台。端子台用左边的那三个端就可以了,记得是交叉线。
如果和传感器连接,那就要用COM1模块了。这个就是程序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脑端口是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用这个USB转RS232数据线,把已坏触点的PLC程序导入到软件里面。

网友D:
XH 不是有USB吗 用哪个口与电脑联机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用的是这个端口,对吗?

网友E:
FP-XH   自带USB-T形口的,直接USB下载就好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你用USB下载 串口联屏之类的东西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需要当地找个懂电脑plc的人帮你了

网友F:
我都是用USB连接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让我不懂,难道松下XH系列的PLC与电脑连接上传下载程序不是用USBmini线?

网友G:
线是否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F:
师兄,你设置了哪些?
通讯连接上了能不能把计算机连接端口发个图片

网友F:
把左侧的盖子打开就看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对的师兄,我就是把那个盖子打开,用的那个
USB的T型接口。但就是连接不了,怎么回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师兄方便加个微信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会看驱动对不对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对的师兄,我就是把那个盖子打开,用的那个
USB的T型接口。但就是连接不了,怎么回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师兄,我装了驱动的,但是还是不行,设备管理那边设置也是对了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A:
驱动是自动安装的

网友F:
有可能PLC坏的,线是坏的,接口是坏的,逐个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