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求解答翻译一下这个语言,不知道是啥意思 啊

楼主(2018-07-19):
求指导说明说明、十分感谢

网友A:
应该是3行建立a数组,5行a1存入屏内部存储区2001地址的数据,6行赋值,7行自加一,8行像是a0置位为地址2000的数据,或是将a0的数据发给地址2000,9,10行是if判断。

网友B:
威纶触屏典型通讯脚本

网友C:
你可以在威纶通 宏 里找到函数,它有每个函数的说明,在引用函数的时候。读取人机里的数值,赋给人机数值,基本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D:
3、新建2个16位变量,名字a[0],a[1]
5、将LW2001数据读出,存放在a[1]变量
6、a[0]写入0
7、a[1]自身加1
8、a[0]写入LW2000,a[1]写入LW2001
9、判断,如果a[0]等于1,啥也不干
10、判断终结符号
这个程序是干嘛用的?又读又写结果啥也不干,不符合男人本色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是完整的程序,你翻译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看了C语言后就明白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而且这个地址LW 、2001、1这些地址也不知道在哪里找,不知道在哪里出现,能否也解释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