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名的故障

楼主(2018-07-19):
前天客户送修一台75KW变频器,检查主回路正常,上电面板显示GF接地保护,两只380V散热风扇与一只24V散热风扇不转,换三只风扇,再次给变频器送电,变频器显示GF,采用拔插法,分别拔掉三只霍尔传感器的插头,发现拔下W相霍尔控制线时,变频器显示正常了,至此判断W相霍尔坏,为了保险三只霍尔一起换,接电机【45KW】试机,空载运行正常,加载到40A电流或以上。接触器响【哆嗦】,连续实验如此,换一台同型号变频器就没有此问题。断电检查,拆机再次检查主回路,重点检查整流器件【此变频器采用三只整流模块 上管普通整流 下管可控整流】,怀疑整流部分有问题,变频器运行中加载,负载加重导致输入电源偏相,接触器线圈电压降低,接触器吸合不良。整流与逆变 电容器组 充电电阻 充电整流二极管均没发现问题,奇怪了,检查线路板与整流触发板也没发现问题,检查整流触发线通断也正常,将触发线与整流连接【K G】控制插簧片用钳子重新压紧,然后恢复变频器,接好电源线与电机线,启动变频器,运行正常,加载100A电流,接触器响声消失,变频器总算修复。
看来整流触发板控制线连接不良是罪魁祸首。变频器运行日久,接插件氧化 松动接触不良难免不发生,小问题,大事故。

网友A:
还是楼主心细啊!其实维修就要细心啊!

网友B:
以往做维修时(不是变频器),也见过一些接触不良的故障,特别是使用日久和环境不好的场合。

网友C:
   好经验,值得借鉴,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D:
认真细心是做维修的基本习惯

网友E:
有些PCB上的插簧都断在里面看不见

网友F:
我们着有一台变频器经常报欠压故障,把板子插拔就好了。目前也不知道是哪个插头。

网友G:
有些故障确实挺怪的。有时拆一遍装一遍就好了

网友H(2018-10-03):
请问楼主是怎么加载的

楼主:
励磁电机